求组高手解惑联想410M

楼主(2010-06-11):
(图片)

网友:
前面说到没有5VSUS没有出来,可能是南桥还拉下了5VSUS造成5VSUS出不来就这样了

网友:
  cpu和南桥有很多信号通讯的 比如 depslp ini a20m等等

网友:
谢谢,可惜板子给客户了,下次在遇到一定测试下

网友:
测LPC波形看不有没有跑马。。。。

网友:
CPU 供电无输出 只要氏 联想 邵阳的本子  只要把CPU电源管理芯片 加焊  有可能就回好
不行则焕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