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FMV-780MT5 开机长鸣.

楼主(2010-06-11):
富士通 FMV-780MT5开机后出LOGO界面时长鸣后死机,键盘折下来的,其他外接都是折下来的,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内存槽的接触不良,虚焊,更换内存试试

网友:
拆除大法,主板的硬盘,内存,光驱。键盘。无线网卡一样一样去试

网友:
都折完了,就剩CPU没有折了,还是一样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