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器能开,热机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0-06-11):
我的机器是技嘉的主板,冷机器能开机,但重新开机就开不了机,代码跑00。
复位,电压,时钟完全正常。北桥有点烫手。
要等到完全冷却(需要4、5个小时)后才能开机一次。
请教各位!
开不了机

网友:
00一般是跑不过桥~~建议量下桥周边的电阻芯片

网友:
机器型号是多少?感觉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烫手正常的 我感觉是南桥

网友:
南桥感觉没有温度,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应该热才对。有虚焊吧。

网友:
有虚焊有虚焊

网友:
我认为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没温度正常,应该是北桥虚焊,加焊下北桥换个散热片!

网友:
用灯座测了,灯全亮也是北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