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触发掉电 待机 3.3 5V 1.2 1.8 都有电流0.028正常 触发1.8 丢失

楼主(2010-06-11):
(无正文)

网友:
触发掉电NND 真难修

网友:
呵呵,LZ按时序慢慢来,信心点能修得来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块SONY的板,也是触发掉电, 掉到没待机··    orz

网友:
这种板子不是太好修吧~!

网友:
触发掉电看看1.8V和后面紧跟着的1.5V有没有短路,1.2V出来了没有?

网友:
跟1。8V一起的另一个电压有没有?看一下那电容吧。

网友:
掉电先量一下19.5v的对地阻抗正不正常再量一下后级电压有没有对地

网友:
版主大大出来指点下吧。有些触发掉电不难修.可这个只掉1.8的真奇怪 还有VCC1R5M也有
还有我用示波器打过个vccvideocore   vcccpuio  vcc2R5A。1R25B  都有瞬间起来

网友:
换换1.8v供电同组的那个主电容吧!掉1.8v很多都是同组电压输出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换1.8V的滤波电容,不行换南桥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呀?

网友:
今天遇到个缺1.8的v+断线好修的要死可这问题就难拉
希望有遇到 同问题的朋友 如果有修好的帮忙下。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