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维修卡到底有用吗?

楼主(2010-06-11):
淘宝上卖的DDR2内存维修卡要和915主板一起。。而且要吧BIOS换掉。。是不是住要就是BIOS资料有用啊。。。只要用915吧bios换了用RST也可以测试吧??论坛里有人用过吗?出来说说

网友:
我买过,也试用过,得用特定的915主板并更换BIOS,测试效果跟RST差不多,意义不大,最后被我退货了。

网友:
不好用呀。感觉很亏。效果不明显!晕死。好多根本就检测不出来。!当时很期待的买回来。现在基本不用!

网友:
用RST测试部都一样么。 DDR1测试还是不错

网友:
对于能点亮主板但是不稳定的内存,主要还是检测软件和颗粒的对地阻值,软件能检测出颗粒本身有没有问题,对地的阻值能看出哪一颗颗粒有虚焊。掌握好这两点,修内存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