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机新问题,T40暗屏,接外显正常

楼主(2010-06-11):
T40,之前故障是因为TP供电断路引起无法开机,飞线后,开机正常,外接显示屏正常,但接本身的屏暗屏,有显示,无背光
用于给屏供电的Q45不导通,3脚无16V电压,与其连结的TP芯片33脚无输出,TP芯片42脚无电压,正常有24V左右
请教各位,现在该如何检查下去?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她好修啊直接到主板上找个16V电压拉过去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显示无背光,,就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的呀.查高压板的供电是,,还有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拉个电压过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高压供电对地阻值正常的话,直接飞个电压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断开高压板的供电 直接飞16v上去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明,之前我也试过短接Q45直接给高压板提供16V供电,通电后不到20分钟就自动关机,再次开机发现短路,查过后发现连结VCC5M_LIN的Q17(4012)对地击穿,恢复Q45的短接点,更换4012后可以通电开机,测试正常,仍然是暗屏状态,请问该查哪里,屏和高压板都是正常的

网友:
断开给屏供电的16V的转换管然后直接再接个16V试试啊

网友:
追16V   远距离飞线试试

网友:
今天更换了新的TP芯片,仍然是老现象,证明TP芯片是好的,客户催得急,只好取下Q45,直接短接16V供电给屏,测试半天没再发生烧Q17的现象,准备明天交货。没查出问题原因,心里还是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