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能开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

楼主(2010-06-11):
有一台神舟的
笔记本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如果开机后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只要关机后1个小时后,那就可能开不了机了,但有时又能开。
我把他的硬盘换我的硬盘插上,又一切正常,把他的硬盘拿去扫描又是好的,没有发现坏到。
所以客户要我检查时什么问题,他不想换硬盘。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开不了机

网友:
建议你把主板取下来,放烤箱里面烘烤一下,有可能是主板受嘲。

网友:
重点查下开机芯片与南桥的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
主板零件有空焊所有不稳定,建议烧机跑程式24小时,试试,轻微跌落,摔摔一下,再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虚汗吧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是我用我的硬盘正常,会不会是客户的硬盘接口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机器的型号 如果硬盘接口那有I/O就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