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11):
手有一块冠盟94E3P-N主板,客户拿来说不亮跑25, 我清下COMS,亮了, 插上键盘进BIOS 关掉了软驱,重启跑25和来的时候一样不亮了,在清BIOS还亮,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重启
iOS
主板

网友:
NF520LE-A3的桥,空焊了

网友:
桥虚焊 或者刷BIOS 要么CPU有问题

网友:
BIOS坏了,不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BIOS 我已经刷过了,也换过BIOS了,无果, 是南桥还是北桥虚汗啊! 我按着怎么不管用啊?

网友:
先还是当做常规当25来修吧
把声网卡COM芯片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