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修过类似的杰微主板不?

楼主(2010-06-11):
我修过好几块这主板了,多是坏这一个地方,CPU12V供电,板层都烧黑了,用一下那就好烫,总烧供率管。换好了,用几天又坏了。本人是菜鸟,有哪为高人修过此板,能给点指示不?
cpu

网友:
如果烧黑怀疑是板层间有短路了,可以改下供电看看.

网友:
修过,这是因为CPU功率太高,主板本身负载不够照成的,改ECN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ECN是什么? 本人菜鸟

网友:
这种情况最后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因为CPU供电只要有一相正常他都跑码的 都能正常使用 就是用不久 所以有条件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
可能换了坏的没换性能不良的 全下了 重新检测代换

网友:
CMOS与电源管理芯片同时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