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0-06-11):
一台联想lxh-gj15l4 ,17寸液晶显示器加电自动开机。把按键全部拆下,上电还是自动开机。请师傅们帮下忙

网友:
顺着开关跑线路,一点点查

网友:
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的话要查查按健及相关线路,如果能关机,通电自动开机的话,应该在驱动板MUC及周边的问题了。

网友:
也不能关机。拆掉连接按键的屏线也能自动开机。怎么也关不了机。

网友:
光耦电路有元件漏电或击穿,这里有个图片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4078&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