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7液晶

楼主(2010-06-11):
一台清华紫光17液晶,开机后出现下面画面,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屏坏了吗?

网友:
图片搞不上去了

网友:
代一下驱动板,不过看样子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花屏!!!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先用个通用板点一下看,如果还是一样的那不是屏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