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需要的VCCVID电压是否在待机下就存在?

楼主(2010-06-11):
看基地视频,VCCVID是个很重要的电压,它是CPU告诉电源管理芯片自己所需要的电压,但是看视频上说的有点疑惑:
     视频上面说VCCVID是插上ATX电源之后就会产生,可是看电路图,VCCVID是从专门的五脚芯片产生的,五脚芯片的供电和使能端都是+5V或者是+3V分压提供的(不是+5VSB和+3VSB),众所周知的是+5V和+3V电压都是开机触发之后ATX电源才会发出的。
     我的理解是VCCVID电压的发出应该是触发之后才会产生,在待机状态下应该测量不出VCCVID电压,不知对否?

网友:
依我的理解VID电压应该是在ATX电源全面启动之后由某一组电压经MOS管转换而来的,此电压产生的顺序是在CPU核心电压之前。

网友:
VCCVID在VCore之前产生那是肯定的,关键是我想搞清楚待机状态下有没有VCCVID

网友:
S3状态下,是没有VCCVID的

网友:
S3状态下都没有VCCVID,那么S5状态肯定更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