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驰845GV不跑码

楼主(2010-06-11):
主板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CPU.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复位电压也有跳变。没思路,救助...

网友:
首先应该确定你的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是正常、还是闪一下就不亮正常(确定有没有复位点rst),因为有的诊断卡复位长亮算是正常,如果是后者,那你就修供电吧。北桥的。南桥的。

网友:
把诊断电拔掉再点如果不能亮,查一下PCI槽和BIOS上的复位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上CPU假负载一只表笔点中假负载上面的复位测试点,一只表笔在U座附近找复位上拉电阻,然后上U测电阻上面看有没有跳变,有跳变的话就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刷BIOS  测BIOS13 14 15 17  24脚电压看正常不,再就是打各总线值了

网友:
主板诊断卡是插在PCI槽里的,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是接的PCIRST信号
如果复位电压有跳变,这么复位灯又会常亮呢?

你说的复位电压有跳变,是测的那个测试点???

网友:
搞错了,复位电压没跳变

网友:
是哪个复位电压没跳变
如果是PCIRST没跳变
就不要去查CPURST了

查查VCORE和ATX PG信号是否正常到达复位管理芯片
复位管理芯片有可能是南桥,ASUS专用芯片,或者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