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待机有0.08V 按开机键不触发

楼主(2010-06-11):
HP6515B   待机有0.08A 按开机键不触发  电源灯亮
待机的时候有3.3V   5V   1.2 V  按开机键后  电流  0.11A就不动了,,,,此时我测量:TPS51117的第一脚SLP-S5#-5R信号    瞬间有3.3V  ,,1.8V都没出来  1脚3.3V就没有了
不过   ,用手接触金属,点南桥晶振就能触发了,电压也全能出来,不过不亮,,,现在南桥是不是坏的呢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出问题么,,,,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咨询下那位师傅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cmos 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最简单测南桥的办法就是测USB了,   像你这种情况同意二楼,

网友:
  首先排除晶振 谐振电容 然后考虑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显然是南桥CMOS电路老化或受潮了,把晶振及谐振电容换了看好不好,不行只得换南桥了

网友:
换了个南桥就好了  哎  100快配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