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HP 6515B 维修过程

楼主(2010-06-11):
接了一个HP6515的机器,考虑AMD的桥容易冷焊,就做了BGA加焊,加焊桥后亮了,装上不亮,于是又换了一个新的南桥,依旧无显,接电流表测试CPU没过。于是CPU座加温,故障依旧。后来订新板子故障依旧,最后换了个CPU亮了。我就奇怪了CPU坏怎么还能亮了一下
cpu

网友:
呵呵
这成本可不低啊

网友:
真能折腾啊 这个本子 楼主收多少大洋啊

网友:
我手里也以有个6515B的机器在修,接外接正常,接内屏灯管和屏供电都没有

网友:
AMD的CPU确实很怪呀,,,

网友:
你这样维修,估计也赔不着,成本都打在客户身上了,也许还会多赚一个板子呢

网友:
遇到过..主要是手里没有可替换的U.
没办法往死里修..
结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得太多了,好像都是TL58的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6515b的机子,故障是不定时死机,最户查出来是cpu的问题,换了个cpu 就ok了

网友:
维修中不要轻易换主板, CPU 内存都换过再考虑换板子

网友:
我想你那个板也着不多报废啦吧!amd的痤子成功的可不多啊!

网友:
太正常了,九因为这种CPU有时亮有时不亮,我这有个主板都快报废了。

网友:
是不是 AMD的U都爱坏呀~!

网友:
反正修了几台HP 6515B 的机器 现在来了说不亮的的 哪怕点亮了 我也直接换CPU 基本没返修

网友:
6515BCPU坏是通病吧!!!

网友:
肯定是你,试机时,把CPU弄坏了。

网友:
AMD的U真没法说

网友:
这机器就是CPU有问题,旱桥哎,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6515的我一接机器就测CPU,不亮一般都在CPU上,压一下就能亮

网友:
你们真狠啊
CPU我们这还没见过坏的呢,可能是机器比不上你们那面多吧

网友:
准备一个amd的u要比准备个intel的重要

网友:
AMD的CPU  我都换了几个  它有时能开机 但不进系统就死机了

网友:
这机器真是郁闷的,压着CPU能亮,时而又不亮,以前以为还是座子虚了,后面换了CPU才知道U坏,这机器U特爱坏。

网友:
看来要加强cpu的散热。建议刷bios 让风扇长转

网友:
这种机器你就看开机电流是否在1A左右就打止了  那样的话就是你U挂了 且U的  电压是0.92V的样子  AmD的U本就不稳定  有些坏的U 你用手按住能开机点亮的  呵呵  修了很多了

网友:
6515B,换CPU就好,不行就换电源

网友:
6515B 出的故障 多, 有些不是U坏

网友:
       我修一台6515B,客户说,能亮时,连续几天能亮,不能亮时连续几天不能亮,我接手第一次点不亮,擦内存亮了,客户说放这修,可是在我手上一直亮,无从下手,卸下主板,又是敲又是拍,好不容易不亮了,我看有戏了.接下来压什么都不亮(就北桥和CPU),又插拔内存装上咳又亮了,没的修了.此后我怎么折腾就没不亮过.查了百度,各种毛病都有,
       逐决定什么都不修了,装机.结合上面2次都是插拔内存就亮,决定对内存下手.内存检测OK,所以也不用换.客户只有一条内存,原来装键盘下面换到D壳那面电话通知客户,CPU问题,现在是亮的,不换CPU不保修,如要保证不出问题换CPU.同时告诉不换CPU解决方案,自己拆装内存就OK.如频繁不亮,再换CPU.最后客户选后者.至今没来找过我,说明1:此机内存换了个槽塌实了不出问题了,2:客户快成内存插拔高手了.

网友:
是的 这个机器的U特容易出问题 可能是厂家的设计问题

网友:
维修中,千奇百怪,怎样都有出现

网友:
此机器CPU,,坏得太多了

网友:
做这个时间长了,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6515B  cpu 很多坏的。时亮时不亮的。烦人

网友:
亮了 是不是还掉电啊  正常啊

网友:
AMD的CPU 发热量很高,很容易坏的。

网友:
AMD CPU,爱坏,上次我修到一个拆开,查CPU坏,我试了很多次,后来客人说不修,我上机,上他的CPU又好了,客人说我在骗他,分关机开不机了,在换我们的CPU试了10多次没有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