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天运P243T的电路图

楼主(2010-06-11):
神舟天运P243T的电路图,哪位大侠有?

网友:
大侠们,求助啊,神舟天运P243T,拿过来不上电,所有外设拆掉,直流电源插上按开机片第一下跳到2.63A后掉电。后面按开机键没作用。拔掉再按,还是第一下有大电流,后面没反应。我看主板的好多电源部分像做ECN一样的接了很多电阻电容,还有飞线,而且很对称。求维修思路。

网友:
我的是神舟天运P200C的不用用网卡,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网卡芯片是那个个晕啊,把整个板看完都没有找到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