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刷BIOS导致MAC地址成FF的最快解决办法

楼主(2010-06-11):
windows下直接做个批处理(不需要做启动盘修改)  键入CD /MAC1 命令 再输入EEUPDATE.EXE /NIC=1 /MAC=?????????????     ?代表你要修改的MAC地址码(mac地址最好用原机的或费板子上,以免重复冲突。

网友:
装个系统就没了对于那些不懂电脑的人是不行的

网友:
下个程序再作张软盘就可以写了.

网友:
找个好BIOS重新刷过来

网友:
不知道X61的网卡EEPROM保存在哪里啊?

网友:
刷的哪个?SST25VF016B? AT26DF321?

网友:
MAC地址已经被改掉了,到哪去查找本机正确的MAC地址了。!!

网友:
x61的MAC地址在本本的底壳上标注有的

网友:
纯净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