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鸟修进水T43~~

楼主(2010-06-11):
进水的T43主板,来的时候没待机电流!查得Q34G脚有16V的电压,看图纸Q36 G极这个电压是靠Q79导通经过两个分压电阻把它啦到地电平才导通的,而Q79的G极又是靠R369给的电压它才导通!那好,我先处理你吧!查得Q79 G极电压为0V!那就找电阻R369看看电压如何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16V!那Q79应该G极也有这个电压啊?难道断了?我把Q79焊了下来,看了一下PCB上面的线,Q79 G极不是和R369导通的!是往别的地方, 而且少了个R662 多了一个Q51出来!心想这下子麻烦了!和图纸对不上的话对于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新学小白就可以说判死型了!但是心又不甘!用蜂鸣档点着Q79的G极红笔在TB上面画的几下~~~~~~吱~~~~~~~~~~~~~~~~~ 我有救了!原来通道了这里来啊!TB的52脚啊!想都不想把TB给换了!因为这个芯片不知道是那家的东西,在论坛上面找过一下这个芯片和TB是一样的功能,换好后我再通电~~~还是0.000A! 维修又进入了姜局!难道不能代换?还是条件没满足?但是为什么T43的图纸上面都是TB的芯片而这个又不是呢?确定哦TB是好的我就开始找TB的工作条件查57脚的VREGIN16没16V的电压,点图往前找R422 10欧电阻两端也没电压还有这个电阻又没烧,R422一端是进TB,另外一端是和D10相连的!看着点图点了一下D10有16V的电压输出,但是为什么去到R422没电压呢?唉!飞吧小白菜~~~~~ 我说自己! 飞了根SCSI的硬盘线把这两点连起来~~~再来一次通电:哈哈 @!电流出来了,虽然是不正常的待机电流(0.006A)但是总是打开了Q34了!但是3V 5V都没出来!看图纸和点图VCC3SW 和VCC5SW都没电压信号出来,难道TB又是坏的?再换了一个TB无果,维修又混入姜局! 对着图纸和点图比较了半天,TB的52脚没有SHUDOWN电压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用万用表笔碰它,电流就会变回0.000,不碰它就好好的,但是IBM芯片就已经有3VCCSW信号出来了!看图纸这个TB的SHUDOWN电压是TB出来后直接和PMH6相连的,如果这个没输出为什么PMH6会有3VCCSW出来呢?而且R200这个电阻一端有3.3V的电压,一端没有又是咋回事呢?烧掉了?还有就是TB的38脚应该是24V的电压,但是现在只有16V,换了C336电压也不起来!不知道升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唉~~~~~大侠们给个意见吧~~

网友:
升压是脉冲通过电容的充放过程  形成的

网友:
那我换了电容还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
那就应该是没有脉冲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升压的电阻、电容

网友:
都没有什么升压电阻,就是16V经过二极管后出来接上了C336,然后C336另外一端接地了!看上去是一个很普通的升压电路,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