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11):
跑电流是什么?怎么跑电流?它有什么特点?怎么看?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维修时看电流变化来大体判断故障吗?
笔记本在启动过程中,根据时序的不断进行,不断有供电产生,当元器件有了电压,可以工作以后,会产生相应的电流,随着电压的不断产生,电流也会相应的增加。

网友:
各个本本都设计的不一样,消耗的电流也不一样,而且电源也有几种W数的,难道不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电流值吗?

网友:
不同的主板,会有所差异。看电流只是维修的一种辅助手段,想具体知道哪坏了,还是需要分析电路的。

网友:
看电流维修 有时不能准确的找出故障点 还是要专业的维修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