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IC脚位定义

楼主(2010-06-11):
图纸上电压IC脚位上的缩写英文什么意思啊?比如VOUT是表示电压输出。

网友:
VOUT是电压输出

网友: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所有的电压IC的脚位英文定义是不是都一样,在什么地方可以读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在IC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里面可以找到.
至于技术资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般是上厂家官网或者百度.如果还找不到就比较麻烦了.
也可以参考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