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在主板上直接用万用表检测出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好坏

楼主(2010-06-11):
求能在主板上直接用万用表检测出三极管场效应管好坏的方法,本人虚心请教大家检测方法,希望大家能给我详细的方法,不知道可以给分不可以的话我可以给分作为谢谢。本人等待中。谢谢

网友:
在主板上测量有时测的不是准确值  有时是要取下来测的

网友:
再主板上是测不准确的  必须拆下来测量 三极管有两次阻值分别是BC和BE 阻值再600-700左右  场管有一次阻值是DS 阻值再500左右

网友:
场管量GS,GD

网友:
没有好方法,要想准确 就要拆下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