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不加电维修 已经插图请版主再次审核

楼主(2010-06-11):
初步检测,按下开机键时电流显示为0.01A放开后有变为0.00A。看他的时序得知+3V ALW和+5V ALW均为开机后才发出的给EC供电的,所以按着开机键时测这两个电压都有,但是松开后就没有了,开始怀疑是EC内部短路吧这两给拉低了,于是把pQ51和pQ52的S极撬起再测与之前相同,所以断定+3V ALW和+5V ALW应该不是被EC拉低的。于是追pQ51和pQ52的控制发现他们是连的同一个控制信号ALW-ENABLE#于是查此信号发现他是由THERM-PWRDWD(温度控制为低电平,正常)LIVE-ON-BATT(有电池时为高电平,用电源时为低电平,也正常)AC AV(一直为低电平,正常时应该是待机为低电平按下开机后为高电平)
于是追ACAV发现是由+RTC-PWR经一个P管PQ63转化过来的,PQ63的控制极(第2脚)是+RTC-PWR经过两个电阻(R613和R615)和一个晶闸管PU12转化的。当PU12的第2脚为低电平时PU12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此时PQ63的第2脚为高电平,PQ63截止,ACAV为低电平;PU12的2第二脚为高电平时PU12导通此时PQ63导通,ACAV为高电平,ALW-ENABLE#才能为低电平,+3V ALW和+5V ALW才能发出,看图可知+DC-IN经过一电阻R612与PU12的第2脚相连。测得R612阻值为无穷大正常75K,更换此电阻后OK
有不对的请指正谢谢!

版主图片弄好了,请帮忙审核一下,谢谢

网友:
记住这 个信号,以后就直接测ACAV就可以了吧?
那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