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5V是开机后的,还是待机就有的

楼主(2010-06-11):
现在有些机子,有的只有待机3.3伏,而且是正常的,但我们以往的思路是,要3.3TV和5V都应该有的,但有的就是没有5V电压,而且是正常的,因此我们就近入了一个误区,不开机就死命的修5V,所以哪位能告之,怎么判断,5V是待机电压还是触发后的电压,谢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我想没有一定概念吧,有些机是这样设计的,只要多修机多做记录才可以知道

网友:
这个就没有一个绝对值了 他新出来的机器 他又不跟你说 他有没有待机5V
只有自己多修机 多记录吧

网友:
多找时序 看吧

网友:
这种机器是很少的, 当你遇到时就测下待机电压,然后开机后再测一下这个电压,如果如果机器一切正常那一般这个电压就是开机后有的。

网友:
维修中多记录,多总结,SONY的一般都是一通电就有3V、5V的,而DELL的有的要开机才有5V

网友:
恩   应该是测量芯片SEQ这个引脚接的是否为高电平 或接地
如果是接地则是不受控的  直接输出5V和3.3V..

网友:
如果你有该机器的图纸的话。也可以看看。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再就是平时多做笔记了。

网友:
这主要看个人经验了

网友:
嗯,说的对,一般在修机器的时候自己多多的总结,还有就是如果发现哪一个机器了,具体到型号了再在网上发问,这样别人就好回答了

网友:
系统供电是不是正长的测电池接口就成了,要是电池接口上没有最少二个以上的电压,一般是2.5 3.3 或5V要是没有这个电就说明3.5电路是有问题的,有了就不要在想人家开机前是要有3.3. 5V。。或是开机后才产生,

网友:
看图纸前面1,2页,有说明的,看s5下那些是On状态的就是始终要有的。

网友:
多看看图纸的3,5V电压芯片电路就懂了

网友:
看时序撒 图纸上有  先后顺序的  或都当不上电的时候  管它是先有3.3V还是开机后才有的 都不管  直接查时序  假如查到EC没有发信号到南桥,再转头查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等,如EC供电是系统3.3过来的  再转头就去查系统的3.3不就成了   何必非去区分3.3V是开机后产生  还是待机后产生。  但不过开机3.3V  有些图纸上的名字也能区分出来  如3.3VPCU  3VALW  S5  等

不必过于执著去修待机产生3.3V还是开机后产生的

网友:
这主要靠维修经验了 修得多自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