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怪现像

楼主(2010-06-11):
  我的一块845GLC主板。空板【不装内存,CPU等】插上ATX电源,【换过几个电源】。点开机排针,风扇转一下即停。查无短路。问题是将+12v.+5v.+3.3v或紫5v任何一条断开。就可正常开关机。不知从何查起。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跳线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块845的杂牌板空板不上电要放CPU才行才能上电。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你就再点一下开关 看风扇会不会再转 如果不会 那就是有短路 一般这种情况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  845很多主板小四针12V和20针12V是连一起的 所以再不插小四针的时候还是会保护 这一点要注意 你可以测量一下CPU供电管的 GS极来在线判断供电管有没有坏 如果没问题就打一下供电管G的对地值来大致判断一下驱动芯片有没有问题
  如果风扇停掉之后点开关还能开机的话,那么就注意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再就是可能主板上某个电压没出来,引起这种保护,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强制性开机测试各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根据楼上先生所说,和12v有关。问题是我吧三组电源任意断开一条就可开关机。若强致加电,就可启动。测各电压均正常。但cpu主供电没有。12v。5v都有。场管无短路。电源管理芯片4个输出脚无电压。输入有电压。测场管电感对地阻值是80左右。不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