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VGA接头

楼主(2010-06-11):
金长城G788F显示器的VGA接头被人剪了,不知怎么接

网友:
123  rgb13,12行场 屏蔽接地 其他的不用接

网友:
这是显卡的显示信号输出插座定义,显示器的插头与它相反。

网友:
2分钟你的显示器被人剪了两次线?还是两个牌子的的?
这个也不用发帖问,有关这方面的帖子多的是,接哪根线,怎么接都说的很清楚,请你以后发帖子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