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VGA接头被人剪了,不知怎么接

楼主(2010-06-11):
AOC772S显示器的VGA接头被人剪了,不知怎么接
显示器

网友:
其实我也想知道,坐井观天看哪个大哥教一下。起码我知道黑色是地线。

网友:
一般显示器VGA线的颜色有一定的规律的,R、G、B线是红、黄、蓝,线也相对于其它线要粗一点,行大多是一根细的黄线,场有的是一根灰白色的,有的是紫色的,地线就不用说了吧,至于其他线不可也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如果还不敢确定的话就拆开来量,RGB在尾板都会有标的,阻值也就70多,行在尾板标的是H,场是S,阻值大概是600-750之间

网友:
3楼的说错了,R,G,B分别是红,绿,蓝噻,1,2,3来接,行场分别是12,13根针,颜色分别是白和黄色。

网友:
只接R、G、B、H、V和一线就艰点亮的。按下面的图找各根线应该接哪。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直接换线,不要接头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过,我的方法是,
1.先确认清楚vga的脚位定义
2.用电表量板子的对地阻抗,像四楼讲的。
3.再将对应的脚焊接完成,就成功了。
http://zh.wikipedia.org/zh-tw/VGA%E7%AB%AF%E5%AD%90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直接换跟线还来得快点

网友:
找RGB和HS VS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