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6-11):
一条埋地用网线拉的监控线在中间断了,怎么排查这条线的断点,高手指点!!

网友:
先从中间弄开。看是那边。。然后一点一点缩小。。

网友:
有个专门测试暗线的仪器的

网友:
在哪里,高手指点!

网友:
用网线测试仪啊,一头接一个
dragon-chen
网线测线仪只能测通或不通 并不能测出线哪里断了

网友:
要排查到点,这点估计不容易啊,我看用2楼的方法吧!

网友:
要开砂井盖的啊,高手

网友:
除了换线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原来修电缆的测试仪测出的断点也有误差,是找到大概点位换一段电缆,用2楼办法即使找到断点,接头多了故障也多,维护困难,开断一点要接两个头,接头多了接点衰耗就大。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更换整条线缆 正如楼上说的用专用仪器检测也会有误差的 接头太多的话可能会有干扰的

网友:
具体情况集体分析一下。
1、线不长的情况下一般没有井,多数是网线套管直接地埋的。
可以尝试直接将网线抽出,穿钢丝重新带入新网线。
2、网线超百米的一般都有手井或人井,在井内会有放大器的。可以每个井挨个排查。
3、地埋的线不会无缘无故短的,从外界因素考虑很可能马上判断出故障点。
4、不排除断点就在网线的两端。
同意楼主:
5.0
diaoxm
同意楼主:

网友:
不太可能测到点,只能分段把线剪掉,看看是哪段出了问题,然后定位。

网友(2010-10-25):
呵呵 我只知道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测试........

网友:
如果是老化了,還是換線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方法,做了个监控线断了,用万用表不知能不能测

网友A:
有专门 无线 感应的 测线仪 但是 你的线 埋多深啊

网友:
万用表才行·· 方法: 把那条线的一端短接(即 8跟线外皮剥掉铜芯宁在一起) 在到网线的令头用万用表的蜂鸣挡量每一根线能不能与第三跟线相同(也就是任意2跟线测量看会不会通) , 找到断线的网线颜色自己记住(在量的时候阻值为1就说明当中有根线断掉),在把网线2头做上就可以了 把断

网友:
可以用高电压+示波器,,,,,
先查对半,再对半……

网友:
肖炎
的帖子
这样的线还能再接起来用吗。与其花这么大精力还不如整根换了简单。

网友(2011-08-08):
十六楼的方法好。网线是八根,可是你能用的上那么多吗?把芯线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用专门的仪器。寻线仪。

网友:
有仪器可以测量断点离接头大概多少米,好像叫网络工兵!

网友:
把要测量的线两头设备断开 上高压 用感应设备测量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2011-09-07):
常规方法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
现在不是又那种测线的仪器了吗?

网友:
确定是断线,直接换线好过了,其它都是瞎折腾!

网友:
有一种管线测试仪可以相当准确的找到故障点,管线施工单位经常用到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一起叫FLUK专门测试网线信号和连接的情况的。。
就网线中间短了都显示在多少米
FLUKE 美国福禄克数字万用表

网友(2012-02-11):
不知埋多深了

网友:
我觉得要找出来都很困难,更别说找到确切的断点了。楼主该反思一下网线为什么会断的,避免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不管怎么查,最好还是换线。

网友:
网线不比光纤可以接,接了都不好。

网友:
对啊 可以换线心啊。
是完全不通就没办法了。
先用测线仪侧线 看看是那根不通吗。
找到那根或几根后 4根以内把, 在用好的线做水晶头。反正一般的网线只有4根通就可以了。。(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