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0

楼主(2010-06-11):
我修了一台IBMT20机器,故障是死机,当时以为是散热不好,清理了一下风扇还是会死机,但是死机了不蓝屏,因为死机的范围很大的,我遇到这种故障真的很头大,不知道那里好下手,请高手指点思路,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问题和系统问题,再考虑板问题

网友:
把3421换了试试吧!最好用新的。这芯片可以引起各种奇怪问题。并且是非常易坏

网友:
问题确实很大 先软后硬吧  先外设后主板

网友:
我前几天做了台T22的也是经常死机,后来把系统供电芯片周围的电容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稳当

网友:
是不是哪颗桥有虚焊的呀

网友:
T2系列的死机和显卡的关系比较大,做下显卡吧

网友:
这个CPU容易坏,换个试下

网友:
IBM T20的通病是3421和内存槽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