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特别的烫,不一定是坏掉了,

楼主(2010-06-11):
机型 :IBM A30\
故障现象:加电,电流直上0.7不动
解决:  一般看到电流直上,不跳变的,我一般认为是哪个设备没检测过,先从最基本的入手,
折出主板,打每一个电感的对地值,,值没有什么特别低的,这会可以安心的上电了,看看是没有发烫的元器件,先从大的入手,当摸到显卡时,*脏话*,手都烫出泡来了,哈哈这会以为问题找到了,随手上我的焊台把那个显卡给取下来.再上电,看看,电流到0.06就不动了,简单的测了测电压,有一个电感是VCC1.2没有供电,这会突然 想到会不会是显卡少一组电发烫呢,以前修845的主板,南桥少一个1.5V电,就和这个现像是一样的特别的烫,不管 了,先把这个电修出来再说,这里的感谢一下我的师兄海韵兄每当我没有图纸的时候,都是他热情的帮我找,最后发给我,闲话少说回到主题打开电路图找到这个电源IC ,先从供 电查起,当查到17脚V+时只有0.2V电压,查相连的10欧电阻的VIN端也没有电压,只接从Q26的7脚飞了跟线过去,再上可调电源,电流直上,看来电是修出来了,手上也没有这个显卡,闲着没事,把这个显卡重值了一下,装上,开机点亮,通过这个实例我觉的开机后,桥烫不一定会是桥的问题,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图不知道 传没传上,老在验证中,

网友:
确实是的,所以说不要动不动就去做大手术。。。。

网友:
楼主太急了  碰到桥发热的   应该先看看电压全么  全以后在干

网友:
在所有检测手段用完之后,该动的桥要动。但就这个例子来说,LZ显然操之过急,连大电感上的电压都没有量一下。

网友:
不一定短路才发烫 缺组供电 或者供电电路不正常也会发烫的

网友:
以前见过一片上AMD毒龙CPU、南桥是ALI芯片(具体型号忘了)的主板,只要一开机,南桥就很烫,手都不能长时间触摸(室温才25度左右),但是南桥确实是好的.这块主板的主要故障是内存供电不足,后来修好了,南桥还是很烫的,它的主人也是说买来的时候就这个样子的。最后改了个简易的散热风扇装上去了!

网友:
楼主,最早你没测试过各大电感的输出吗?你就测过各大电感的阻值?????

网友:
这个板子,如是不拆显卡,你不会怀疑电压的
所以拆显卡,后查电压也是正常维修思路

网友:
呵呵·
楼主·你拆了这次你下次就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很不错的经验的

网友:
八楼总结的很经典

网友:
其实缺组供电发烫就是短的意思
跟芯片空载加点一样一样地哈

网友:
楼主确实给了个很好的提醒啊……

网友(2010-12-05):
缺供电会造成IC内部有压差当然就会发烫、!

网友(2011-08-09):
显卡正常的情况下,也是会发烫的,不是吗,为什么就直接取了,换南桥发烫取了可以,显卡本来就是会很烫的啊

网友(2012-10-04):
这写的也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