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报错

楼主(2010-06-11):
IBM T40  报错129,安全芯片6250已换过,请问题那里问题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你看一下跑码吗,看档在那个地方

网友:
可能是BIOS里的中断设置不对。

网友:
IBM有129报错吗?

网友:
你用诊断卡看看挡哪的码啊,再进一步维修。

网友:
第一次听有129这报错

网友:
有这个报错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消息:0192: System Security - IBM Embedded Secur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系统安全性 - 检测到 IBM Embedded Security 硬件干扰。)

解决方案:用另一芯片更换了安全芯片。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是这个报错吧??

网友:
改电路硬解看看

网友:
打都是BIOS 码片资料不匹配

网友:
真的没有听过这种报错啊。

网友:
LZ  129 是什么报错啊   解决了没呢 ?

网友:
129LZ没有看错吧~!

网友:
修了不少IBM的机子,这代码报错没有碰到过,期待解决。

网友:
他BIOS和码片一起换才行的。只换一个不行。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129这个代码 新鲜 期待你能早点解决分享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