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联想的775板子,CMOS跳线上没电压,竟能正常开机,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0-06-11):
今天接修了一快联想的775针的板子.型号忘了,从板的外观看很像是戴尔的板子,故障是不上电,晶振正常,I0是IT8718,CMOS跳线上没有待机电压,所以IO的71脚没有收到南桥所发出的3.3伏信号,跑了CMOS跳线针的电路,发现从一个电阻通过穿到了板的背面,穿过之后就没有线路延伸了,非发开机这个CMOS跳线电压正常,这个电压从哪来的始终都没想明白,偶然点十次可开机一到两次,在可正常开机时量的CMOS跳线待机时是没电压正常的,它的电压是主板上电之后才有的,希望高手解答,现在的板真是千奇百怪,CMOS跳线竟然要主板上电之后才有电压,哎`````这个板有时经常不上电和这个CMOS跳线这里的电压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CMOS跳线肯定在待机时就应该有
要不CMOS设置这么保存?
建议查查电池正极到跳线帽之间的线路和元件:如电阻,双二极管等

网友:
这些我都查了,跑线路跑了半天就是没有线路连到CMOS跳线上的.难道这个板子有几层线路吗?我也跑了CMOS跳线三个针脚的电压,一个接地,中间的跑进南桥,还有一个通过一个电阻穿过PCB板的背面就没有线路延伸了,上电之后这个电压有,待机时就没有了,我搞不懂这个电压从哪来的?现在这个板是经常不上电,我用BGA加热了南桥还是一样,等着解决```````谢谢!

网友:
DELL  HP  INTEL等板子,大多数有BIOS CONFIG跳线。
LZ别把这个跳线和CLR CMOS跳线弄混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