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主板和笔记本维修中常见的问题:电源部分发烫,烧MOS的维修

楼主(2010-06-11):
在主板和笔记本维修中经常遇到CPU供电部分或其它PWM电源部分发热巨大,MOS管和电感巨烫,工作一会儿就不正常,甚至烧掉某一相的MOS管,板子也被烤的变色。但是测量电压啥的又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采取的办法一般是换MOS,换电源管理芯片,换滤波电容等,但有时候把所有元件都换了还是发烫,而且换下的管子、电容等测量又是好的。各位讨论下,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比如,某775主板,上P4 2.93cpu,故障是不加电。电源部分严重发热,PCB变色,测量有一个MOS击穿,换了该MOS仍然严重发热。于是把所有MOS和电容都换了,还是发热。这种故障应该如何查?

网友:
外围元件最容易引起这类故障的是BOOT回路失效

网友:
谢谢。还有没有原因呢?感觉遇到这样的板子是最麻烦的,看似修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