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楼主(2010-06-11):
有一ASUS的主板,M2V-X        AM2的板。
开机CPU1.56 、北桥1.5 1.8、1.5 3.3南桥、内存1.8  0.9 、显卡12  3.3等。所有的供电都正常,而且跑码     有时可以跑到75  74  (表明主板己亮)诊断卡IRDY  和FRAME  两灯一直闪。这说明主板是运行状态。每次复位都能正常重起,可是有时开机跑码到2A  FF时主板就死机或三长一短的报警。CPU  、内存,显卡、电源。全换过。主机就是不亮。跳线也全试过。

网友:
压桥试试
看故障是否会反复
NV的桥极易空焊

网友:
加焊桥 有时候能行  有时候不过  明显的桥虚焊引起的现象

网友:
肯定是有虚汗,不过不一定是北桥

网友:
   你的是独显还是集显?独显对显卡加焊。

网友:
我认为也是桥的问题呀,,,,
        这样的现象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