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50本,充电电流达到5.3A或更大

楼主(2010-06-11):
神舟HP650本,本本为19V供电,最开始为电源头的隔离管坏,不开机。现在换上一个后,用电流表通电,电压会被拉底到14V左右,充电电流达到我的电流表最大5.3A,进系统电脑显示为正常在充电,在充电的过程中拔掉电流表,电池也能正常放电。这过程电脑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用在市场上面买的通用适配器就充不了电。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如果说是短路。为什么又能充得进电,并且充进去的电也可以正常放电。还有为什么在这么大的电流情况下反电压也拉低了差不多5V,望高手指点

网友:
神州的是这个鸟样!~配的电源跟砖头一样!没办法,用的台式机材料嘛~~~!感觉你这个电流也太大了!另外,也感觉你这个维修电源质量也不咋地,电压拉低了这么多,还没过流保护?

网友:
隔离管控制有问题短路

网友:
电流也太大了,应该有零件有问题

网友:
还是查隔离控制电路的问题,另外要用专修笔记本的外接可调电源来看待机和触发电流

网友:
你那大短啦   肯定烧东西啦

网友:
感觉应该查查线路    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没有线路。看有没有可能短路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这样了,用可调电源现在充电,是全都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开样机接上适配器后,是充不电的,但是拔掉适配器后,笔记本会掉电,并且掉了电要稍等一会才又可以开机。用可调电源就没有问题,把适配器换成12V的,在开机的过程中,插上在拔下也是不会掉电的。我在请教了好多人后,现在得出的电池出问题了。充放电电路在能充得进或是正常放得出来电的情况下,也就说明这个电路是正常的了
我现在理解是电池也问题了,不知道那位高手有遇到过

网友:
既然怀疑是电池问题 换的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种电池不好找,如果是联想或是HP的就好找,神舟的电池不好找

网友:
楼主的充电电流是大了些,电池充电电流2.几A正常,电压也会拉低2-3V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款机器过流保护和欠压保护都没有,不会这么烂吧。差5V还能开机。

网友:
呵呵。神州就是这么神,不然这么叫神州呢

网友:
5.3A用久了线都会烧断啦

网友:
隔离保护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