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0-06-11):
最近电脑装完系统用个一两天就蓝屏,换了好几张碟也不行,各位大虾帮忙, 不知是哪不兼容,换内存不知行吗,

网友:
主要从内存和硬盘着手

网友:
蓝屏的原因很多 呀,电源,主板,硬盘。都有可能导制

网友:
先换根硬盘线试下,不行再从内存、硬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蓝屏你可以看一下蓝屏代码是不是每次都是一样的  再查一下蓝屏代码表就可以大致判断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1、先查硬盘。用MHDD或其他扫描软件扫一下,看是否硬盘存在坏道。有坏道的话,修复或屏蔽坏道后再重新格式化,分区,重做系统。没坏道的话,用别的XP系统重新做个系统尝试一下,如果问题解决,就系统问题,如果不行,继续查硬件。更换好的硬盘数据线,排除数据线原因。
2、排除内存。先清理内存插槽,再用橡皮擦擦内存金角,如果不行,用替换法,用好的内存替换测试一下。如果还存在这种问题,再考虑主板或显卡。
3、独立显卡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为GPU散热或显存散热不好。清理散热槽灰尘,GPU的接触面上重新加硅脂导热。用替换法,换好的显卡试一下。(因为故障显卡因为分辨率和刷新率的原因会出现问题)
4、如果还存在问题,就可以确定是主板了。如果是上AMD的CPU的主板,先换上个好的CPU再运行主板,排除CPU造成的内存问题。因为现在的AMD CPU集成了内存控制,CPU问题会体现出内存故障的特征。换上好的CPU后,运行主板,进行测试。(INTEL 的CPU没有内存控制,但是CPU不稳定也会造成蓝屏、黑屏或死机)(另外要注意CPU散热是否良好:CPU散热风扇转速是否过慢,散热槽是否灰尘过多,散热片螺丝是否上的不匀称造成散热片轻微侧偏)如果故障解决,就是CPU问题,否则为主板问题。更换主板测试,如果问题解决了,就可以确定主板问题。主板故障部分,显示问题造成的蓝屏大多为集成显卡的桥虚焊造成的,内存故障部分跑内存线路和CPU座子。
从你的提问来看,你对硬件的了解只是比较初步的认知,因此建议,主板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送修或直接更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才是最有效率的。

网友:
看是不是内存   CPU温度过高   病毒。

网友:
蓝屏要看代码,显卡、内存、硬盘都有可能导致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