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945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945的主板,用诊断卡测试跑C1C0不过内存后来做了北桥装上去能点亮但进系统花屏,听师父说要植球,想请教各位还有别的方法么?那板子是集成显卡。
显卡

网友:
重新做一下北桥吧,加焊能亮说明北桥确实存在空焊的问题

网友:
北桥没有做好,这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看正常不正常 还有就是换内存试一下 因为集成显卡共享内存做为显存的 花屏也可能与内存有关 如查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只有重植了

网友:
内存,换一条试试,,,不行做桥哟

网友:
先换内存,碰到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换过内存不行就只有重做桥了

网友:
看来你只能做桥了,桥没搞好!

网友:
集显花屏。加焊北桥能亮。说明桥要重植才行了。

网友:
内存也换了好几次,今天也植球了一次,现在的情况是进了系统能点亮但过了几十分钟你重启之后那情况又发生了。真是碰鬼了,自检不花屏就是进系统花屏。还有的时候诊断卡直接跑504C就再也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