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待机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1):
  自学笔记本·~想请问下清楚的兄弟们:
一般的笔记本一插电源就有待机3.3v  5V  我想请问下···还有那些电压是一插电源就出来的?
  比如:1.25v  1.0v   等等~这些电压是给桥  显卡那些供电的·?
  那想问下·这些电压是要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还是一插电就有啊~~
   请兄弟们帮我讲讲~~~
自学笔记本真的还蛮辛苦的·但是,没有办法啊··
现在去学的话··一没有时间~~2没有资金~~ 还是自己在基地多努力下吧·
    希望大家帮我顶起来·~~给我讲讲~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不好说,每种板不一样,SONY的一通电就有3V、5V,DELL有的一通电只有3V,有的有3V、5V,IBM的一通电有的板有3V、5V、16V、1.8V

网友:
不同的主板,待机时存在的电压数量有所不同,最好是根据图纸来判断

网友:
主电源电压19V, 5VDU/5DU,BAT电压线路图的电压带DU SB,都是。

网友:
一般的笔记本一插电源就有待机3.3v  5V  我想请问下···还有那些电压是一插电源就出来的?
答:不同笔记本采用的机制不同,一般IBM、HP、Sony、联想、等是一插电就产生3.V、5V的,而像Dell等机器,需要按开关后才能产生3.3V、5V。所以需要多看图和总结。
比如:1.25v  1.0v   等等~这些电压是给桥  显卡那些供电的·?
答:常规给内存供电有如下几种: 2.5V/ 1.25V (DDR1),1.8V/0.9V (DDR2), 1.5V/0.75V(DDR3),给MCH常规是1.8V ,其他电压如CPU为0.7~0.96V左右,等等。
那想问下·这些电压是要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还是一插电就有啊~~
答:很多后继供电,如:内存、显卡、南北桥、CPU供电等需要超级IO发出开启信号才能触发。所以他们是有先后顺序的,具体可参考图纸中的上电时序。
鄙人也是初学,描述正确与否还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待机 不一样,产生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现在很多黑心厂家搞出来的迷你型笔记本更是搞的我们维修笔记本脑壳痛!~还是看图纸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