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求救

楼主(2010-06-11):
      我的一台CRT比较老了,每次一开机机子就非常模糊,开机10分钟后,又一切正常,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能不能修

网友:
先换掉管座再说。

网友:
先模糊再清楚的,还有的修,如果是先清楚后模糊的--显像管老化的,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不是我灌水,而是这样的问题应该摸过CRT的人都知道!

网友:
我没有修过,请教一下要怎么修,高手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故障,你可以先不换件,清理一下高压部分的灰尘,把行供电相关的电容,二极管测一下是否有漏电。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最多的是换管座的,具体故障如你说的那样,气候越湿,故障越明鲜。如果换了管座还不行,你就连高压包一起换吧。这样的话,估计你维修的费用能买一台二手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