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集成显卡缺色,ghost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6-11):
前几天从朋友那拿了片杂牌的945集成大板,告诉我说显卡缺色,我查了下显卡的线路,没有问题,应该是桥的问题,所以就没有搞。接一独立显卡,颜色正常。今天拿来做系统,硬盘能认到,ghost能安装,就是重新启动后,就根本进不去,硬盘,硬盘线都换过,都不行。后来换了一个再别的电脑上装好系统的硬盘拿过来就可以进系统,但重装后还是不行,但能看到一键还原精灵的页面。这样是不是说明是桥坏了,引起的。

网友:
不一定  你可以先修一下缺色  说不定是这个情况引起的  打一下集成接口RGB的值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再就是看一下桥旁边有没有08门芯片  一般缺色这个门坏得很多

网友:
建议先用安装版装好系统,再用GHOST版试下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我遇到刻好GHOST 的    但安装的时候就重启的    检查是硬盘坏道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加焊试一下

网友:
不能GHOST,装不了系统,很多都可能是内存的事,你换过没有呀?

网友:
三基色阻止正常就换桥

网友:
容易的开始  脚踏实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