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660 不能充电

楼主(2010-06-12):
S660用的oz8602充电ic,不知道那位朋友有相关的资料,官网的资料我有了

网友:
Q56三个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充电管g集19V

网友:
  不管是n沟道 还是p沟道 g极19v都是不正常的 当然现在一般都是p管 19v不能导通查提供其电压的ic工作条件 比如电池电压检测

网友:
换ox8602后,Q56控制脚有动作,但充电电流不能上去。短接电池插入脚后,冲电灯能闪烁,充电口电压为12v左右。上电池冲电灯闪烁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图纸

网友:
上电池充电灯闪烁一下!
闪完了后,充电电压正常否
Q56是否还在工作

网友:
前面说了如果短路插入检测充电电压正常,上电池后瞬间充电电压也正常。充电灯灭后Q56 G级就是不再有驱动波了。上电池瞬间oz8602的1脚iset和4脚Vset不有电压,之后就不再有电压了。电脑认为充电完成。我在想应该问题出iset Iout和Vset上面。由于没有图纸和料板,就不知道到往那里修了。8脚REF电压正常。(电池用维修电源用12v充电,由原来的5%已经冲到50%。认为电池是正常的。在系统里面也可以正常认出电池状态)

网友:
这个你可以到网上找啊,没有图也可以看看周为的小件看看

网友:
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
论谈有图纸,对着图纸慢慢量量

网友:
现在修到取掉mbatv的R222能上充电电流0.20,但是还是只能坚持1-2秒,插电源鲁大师显示电量100%,拔掉显示71%。系统里面一直显示71%。我用everest的话显示电池饱和。大家说说看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