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5572开机黑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0-06-12):
客户描述。用着突然黑屏。。前天送来修。俺拆开看看。。不会修。。清洁了下。不行。拿给人家修。。晕接上可以显示。。正常。拿回来装上也正常。。用了大半个上午都没事。客户急要就拿回去。。今晚客户说。。又不行了。。晕咯。难道是显卡问题咯。。。
显卡
黑屏

网友:
显卡问题,重植显卡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外接也花的话那基本是显卡了。。

网友:
做完显卡一定要注意显卡的散热,要处理好,测试可以多跑跑3D,这样测试结果更准确些

网友:
最好更换改良版 的显卡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有问题了,建议你重指显卡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虚汗造成的,加焊后如果没有好,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建议重新植球吧,加焊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种情况,十之八九是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哦。是显卡吧。。今天也发过深圳学校做BGA。。。做一个要多少钱哦。。你们。
修笔记本有没有定价的。。最低价什么的。。。

网友:
这机子有时也有显存噢

网友:
没有最低价,看你怎么说

网友:
无铅制程通病,换个显卡吧

网友:
换09版的显卡 吧!!!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显卡

网友:
这情况蛮严重的 换新显卡 最起码重植珠做

网友:
显卡问题,重植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