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DSL猫拨号上网能打开网页,连了路由器就不行了 !

楼主(2010-06-12):
请问各位师傅知道怎么解决不?我把猫跟路由器都换了,结果还是那样,什么都打不开,跟没网络一样。是不是电信限制了啊?
adsl

网友:
1、猫的RJ45线要接路由器的WAN口,
2、如是PPPoE的方式要把宽带拨号的用户名和密码写进路由器
3、如果路由打开DHCP,电脑的本地连接IP地址要设置成自动获取

网友:
估计是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A:
首先请确定路由是好的~~~
其次要确定是否设置正确……
再者明确电脑是否中毒……

网友:
唉.这个得确定是不是路由坏了.或者线接口有没插错.如果没有.那是不是设置路由器不正确,
怎么设置路由器从购买来的原盒内可以找到说明书一份.按照上面一步步可引导你完全正确设置
...还有一点,如果还不行.可以网上邻居里把原来的拔号连接图标删除.新建一个试试

网友:
可能是,我前天就见这一现象.

网友:
ADSL用着能上证明线路应该没有问题,先更换下连接路由器和猫的网线,再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按说明重新设置下,如果你们那里不限制的话应该可以用,昨天我遇到的是朋友的路由器和猫之间的网线有问题

网友:
2楼已经说有很清楚了,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
前些天也碰到这样的事情,单机接猫可以上网,但连路由器就不行,也尝试了好多方法,最后打电话给电信公司,对方技术员说是信号卡住了,是电信的问题!

网友:
到现在为止,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不管怎么限制,只是上的人太多,可能会有网页打不开,但不至于什么网页都打不开!

网友:
路由器跟猫都是好的。设置也是对的。可能是电信搞的鬼。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那现象发生。

网友(2012-07-07):
我这边经常出现这个现象了。拨号可以连接路由器就不行了,晕死了。而且把猫跟路由器都换了,也不行后来就连拨号也不行了,我心里就骂的怎么这么倒霉呢?现在连拨号都不行了,老是出现什么678 691等的报错。我就想这是不是电信那边的问题,等明天打电话就他们来就知道了。我现在是搞不定了,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呢?

网友:
你还是没设置好

网友:
我那边出租房里,10几台机子,用一条电信的LAN 10M线路都没有问题

网友B:
调试一下IP地址试试,也许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把IP 修改一下比较啊

网友:
这么久的贴子还能回复

网友:
按路由器的牌子打开官网,进去写好用户的帐号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线接对,设置下路由是不是对了,这样一定上到网。不然你缥缈我吧,

网友:
首先请确定路由是好的其次要确定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2012-08-17):
假如你路由都设置OK了的 路由器里面都看见你自己的是属于正常的话 那就说明是被电信给锁了 但是不怕 自己解锁就OK了啊

网友:
打电话到电信,说你的宽带换了一个电脑,要他解除绑定,然后你再通过路由拨号,这样电信就绑到路由上了

网友:
不是猫和路由的问题是你路由设置不行的 要设置正确

网友(2015-04-17):
是不是猫设置了什么,把猫恢复下出厂

网友:
这个要调试,看看哪个好,如果都是好的,那肯定是设置的问题,先试试主机连猫看看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先看看路由器拨号成功没,

网友:
有的地方限制路由器

网友:
你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