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MX通电即停的维修

楼主(2010-06-12):
        朋友的华硕P5GL-MX,使用一直正常,前几天用电脑时只看见显示器闪了几闪,电脑停机了。然后怎么也不能开机了。拿到我这说主板风扇一转即停。我拆下后拨掉4针CPU供电后下能正常触发,量内存供电等各处都正常,所以判断为CPU供电有问题。
       量4针接头没有短路现象,所有上管和下管正常。怀疑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ADP3181烧坏了,吹下后插上4针12V供电,触发正常,看来判断是正确的,由于没有ADP3181,用一ADP3180代换后,上假负载能正常上电,正准备测量电压,忽然看见ADP3180冒起一缕白烟又烧坏了。
       华硕P5GL-MX的CPU供电是由ADP3181和ADP3110共同管理场管的看来ADP3110也有问题,换上一个新的ADP3181和用ADP3418代换ADP3110后,主板正常触发,装系统上网几个小时不再出现问题,主板修复。

网友:
换芯片   最好也要把周边的易坏元气件一起更换

网友:
顶了,不错的分析,有图片就安逸了,呵呵

网友:
有学到东西了

网友:
通电一下风扇就停,可以肯定有地方短了。一般都是先取下4P看看,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