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2015D 最上面那灯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12):
我今天接到一台HP P2015D 的打印机
通电能运转,运转完后就亮最上面的那个灯不知道什么问题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能帮帮我
在线等 急急急
打印机

网友:
是这个面板吗?
最上面是卡纸灯。要是亮,查是不是卡纸了!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一通病,接口板坏,开机亮灯报错,如检测无卡纸,考虑它的问题。

网友:
3楼说的对,我给客户修过好几台这种机器了,你可以打开侧盖,在接口板的下边有个小孔,通电状态下,你用小起子按一下,那个小孔里的按键,能打出一张自检页,是好多横线的那种自检页.就说明是接口板坏了,没有卡纸,如果打不出来,那就是卡纸了.

网友(2010-07-27):
换板子吧,这个机器很容易这个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