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不知品牌CD音响维修实例..型号CTR-57(有雷射头解剥)

楼主(2010-06-12):
这台CD音响~~~~是我老爸的朋友不要的~~~
本来要丢到垃圾桶了...被我爸看到~~带回家.....
刚好昨天有空...我直接测试~~~CD不能读...其他功能~通通正常..
我先检查了雷射头~~~没有脏...不过还是清一下~~在放进去读~~
一开始有读到12首歌..但马上跳回0...就无法读取...调整雷射头也一样....
来看故障维修流程吧~~~

这台的型号资料...
这是读到光碟12首歌..然后又跳变成0.......

之后~~都是读不到的状况...

拆开之后~~~

试着调整雷射头VR...怎么调整都不管用....但雷色光束还是正常出现..有时还可以读到~~但马上就无法读取~~~

这情况怎么看都是雷射头脏污引起的...可是~~看不到脏污的地方阿....
测试好几次都这样~~读的到~不到几秒~~就无法读取了....

整个拆下~~~~

准备拆下雷射头~~~~~

我再拆下的时候~~~测量VR与线圈~~都很正常~~~~

刚好手边有一颗之前拆VCD的雷射头..型号一样的....

把原本的拆下.....

换上这颗VCD用的良品雷射头.....

换上这颗之后~~测试可以正常读取CD光碟了...
那~~我就开始拆解这颗怪毛病的雷射头了~~其实我早已发现故障原因了..但为了给大家看真相~~暴力拆解..

拆到这边我已经看到故障原因了~~~~不过~~照片看不出来~~~

所以~~~直接把那颗故障的反光镜拆下...找个相机可以拍到故障的位置~~~

看到了吧~~~颜色~~是不是怪怪的阿~~~这感觉~~被上了一层污水~~~~
用棉花棒擦一擦之后.......

亮晶晶~~~~~~~还会反光......可见~~真正的故障原因在这阿~~~~
不过~因为被我暴力拆解~~~这颗雷射头~~除了发光体与光接收器跟VR有用~~其他的~~分解回收拉~~~~

这时我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出问题~~~

没问题就~~组装起来~~~来听CD啰~~~听了一整天~~~都没故障~~~完修~~~~

这就是搞怪雷射头的真正故障情况~~~~~

网友:
又见新作....总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装一拆....发点修电路的东西还更好些...

网友:
其实这种光路脏污还是可以弄好的:用超声波清洗机,加入适量的纯净水,再加点洗洁精,先泡上10分,再清洗5分钟,换纯净水再漂洗一次,然后风干或者热风枪吹干就好了

网友:
想起好多年前喜欢用这听歌。还当收音机。。。一闪而过快10年了

网友:
索尼这类激光头不太好洗。主要是激光管处容易进水。万一进水,就不容易恢复了。
相比之下,把物镜拆下用棉签清洁一下分光镜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