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6-12):
一块技嘉M61主板按下开关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不跑码,除了不开机之外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请LZ从供电(CPU,内存……)、时钟、复位修起。

网友:
最好附上查过那些地方这些数据  你这么说太笼统了  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如果CPU有复位有PG的话 你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  如果不行 那么这种单桥的板一般都是桥空焊

网友:
我修过几例技刷技嘉BIOS就OK的,,,试试,

网友:
不跑码就是CPU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