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 盘问题

楼主(2010-06-12):
我的U盘  能认到  也能打开  但是现实0字节  这是怎么了  请高手回答一下  怎么修啊

网友:
不要里面数据的话就重新量产一下吧,网上很多量产工具的,找到和你U盘匹配的就行!主要是看主控型号,你可用检测主控型号软件先检测出来。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颗粒脱焊,我遇到多次了,而且好像都是台电的

网友:
显示0字节了还能打开?  双击盘符看是否提示“未格式化”。

网友:
显示0字节   真的能打开   但是不提示格式化  楼上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量产一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hex打开看一下0扇区是不是DBR  似乎是这样:如果0扇区有分区表,就会显示文件系统类型,如果直接是DBR,那么就会显示RAW。记不太清楚了,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他是专业搞数据恢复的 他说的话 可信,,,!!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过

网友:
如果是RAW的文件系统的话,winhex一般打不开了,呵呵,不认这系统

网友(2010-07-17):
是dbr坏了

网友:
直接量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