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信号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0-06-12):
总结了13条,导致不开机的主要部位。

1,CPU座上的信号,18条通往南桥的控制线? 8个基本测试点? 64条数据线?
32条地址线? 通往北桥的控制线? CPU座本身? CPU供电滤波电容?
2,南桥的各组电压?尤其是1。8V电压和0。9V 左右的参考电压?(3。3V和2。5V 会导致无复位。)
3,HUB-LINK总线13条的电压和阻值?(1。8V,阻值要相同)
4,pci上的关键点?PCI上的AD线有无瞬间跳变?
5,BIOS的初始化信号?和BIOS本身及资料?
6,北桥的各组工作电压?
7,低位地址线是否短路?
8,CPU周边的VTT排阻?
9, 送往CPU的时钟通路的22欧姆电阻?
10,内存引脚上的控制线?
11,AGP槽的引脚阻值?
12,CPU供电的双波是否有杂波?
13,主板是否存在虚焊和短路?南北桥是否发烫?

总之,不开机的故障(就是诊断卡走00或FF)是主板维修中,最难的查找的故障,绝对不止上述的13条,(13条的具体扩展内容详见听课笔记)
 请耐心去观察和查找,交叉分析。
当然南北桥的工作条件也会根据不同的芯片而有所不同,通常的南北桥都具有以下几组电压和时钟.电压3.3  2.5  1.8  1.75  1.5  1.25  1.0  0.9  0.5  根据不同的会有个别的差异.
    时钟100.  66.  33.  48.   14.318    它们都有分别的作用
    复位需要通过PCI来测量出来
    在修板的过程中不要忽略了这所谓的三大条件.

板维修关键测试点
北桥的工作电压 南桥工作电压 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 +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 +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 +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 +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1.75V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 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 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 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 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 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 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 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 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网友:
论坛上早就有了,纯粹浪费空间

网友:
如果一张不开机的主板,将楼主的关键点测完才找到原因,古计我们维修人员上岗数要增加10倍吧.......?!!

网友:
非常对,这些测试都一个个仔细用万用表 示波器测试,保证修复率95%

网友(2014-11-18):
这个测试点也太复杂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