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DDR2 双面1G667死机,有测试画面,哪位老师给看看,是哪个颗粒有问题

楼主(2010-06-12):
我用的是顶星的91 5主板带集成显卡,好条是品牌机上拆下的DDR2 533,测试的结果如下图,帮忙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把图传到本站上。看不到啊。

网友:
第一次弄这个东西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贴子,摸摸教你修内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528-1-1.html
根据这个贴子上说的应该是第8个颗粒出错了。

网友:
测试要上独立显卡。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内存是533的,刚刚加焊了正面了也就是带1的那面的第八颗现在能正常进系统了,接着测试。。。。

网友:
再用RST测试时机器直接断电关机,但是重起进系统使用正常,这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最后一个

网友:
内存在INETL和AMD各主板上使用正常,就是用RST测试时直接断电,到底什么问题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