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7600GS-256D3标准版 不能显示

楼主(2010-06-12):
盈通G7600GS-256D3标准版不能显示
  我有一个显卡:盈通G7600GS-256D3标准版,有四个1500uF(c49、c59、c50、c76)电容顶部胞浆,我自己更换后又开机试验,显示器信号指示灯也能从待机状态的黄灯变成有信号状态的蓝灯,不过显示器只有点暗淡的背光,没有其他任何信号显示,此时我发现更换的三个电容c49、c59、c50严重发烫,电容外皮被烫坏,现在向各位大师,高手寻求帮助。

网友:
行场是出来了,但RGB没有,你测下RGB的对地阻值。之前修过类似的情况,大部分是显卡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专业,RGB电阻在哪??是不是VGA插座里的??我该怎么找

网友:
回复 3# lgl李亮 的帖子首先你要弄清楚什么是行场,什么是RGB,还有RGB不是电阻。R、G、B是红黄蓝英文的缩写。在VGA头的12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VGA插座里,123引脚(RGB)分别对地阻值都是32欧,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5# lgl李亮 的帖子从RGB三个脚开始跑线路吧,直连接到桥就重植下BGA吧!

网友:
(123引脚(RGB)分别对地阻值都是32欧,是否正常??电阻大概应该是多大?

网友:
换完电容,你得测一下阻值呀,

网友:
严重发烫? 显卡 主芯片 供电如何呢?

网友:
电容都发烫,干主芯片吧

网友:
电容发烫一般是电容质量差,极性反或者是电压过高。
LZ应该找一些质量好的显卡专用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显卡爆电容的把电容换后要打一下对地阻值看有没短路,你说待机灯已变色说明行场同步信号已经有了,但还没有显示那就是没有RGB三基色,你把VGA接口附近的几个75欧电阻拆了,打一下三基色对地阻值看有没短路或空焊的,空焊的一般加焊GPU会好,打值正常的就用DVI——I接口看一能否显示,能显就把VGA接口的RGB 跟行场同步信号断掉,从DVI-I接口用线把RGB三基色和行场 同步信号对应着用线接到VGA接口上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主芯片吧

网友:
这卡 我修过几批 都是主芯片虚焊 和主芯片本身坏  你这个情况的话  换一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R.G B对地阻值正常应该为75欧左右 32欧明显不正常看看你的表是否不准。。或可能核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搞错喽 是红绿蓝

网友:
这个情况建议测量 主攻点的  对地阻值不能低于0.003  对地管压降!
正常的话更换标准的 电容,极性不要搞翻掉了
然后做下bga
vga还不行就是核心内部dac 电路损坏!
一般情况下  dvi→vga  应该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MOS管烫上来的,MOS管不行漏电也会把电容烫坏。

网友:
楼主的电容是不是装反了? 电容那么热,.

网友:
这卡子我修过几个 不是电容爆就是加焊GPU